飞利浦显示器150s3

楼主(2013-12-02):
显示器插电有无信号 接了信号没有显示。VGA线换过了 谁有这个显示器的资料。

网友A:
怪问题  不过 没有资料  百度应该能搜到

网友B:
电脑显卡怎样

网友:
楼主屏坏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显卡怎样

好的 我换过显示器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怪问题  不过 没有资料  百度应该能搜到

你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我拆出来屏线没查好,

用通用点屏工具点屏,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我换过显示器是的

先重插屏线,再不行换显示器通用驱动板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不然白忙!

网友:
你搞坏的还是原来的哟屏边上列了吧

网友D:
很明显的MCU程序坏

网友:
找套板看看屏是好的嘛

网友:
一看就是
屏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的MCU程序坏

你有这个程序吗?有的话帮忙发一个。

网友:
难说 主芯片也有可能的。

网友:
要么固件问题,要么是VGA口的二极管坏了,可以直接拆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说的,直接换通用驱动板试下屏是否有问题,如果换了板屏有问题就还给客户了,如果换了板好了就报价给客户换驱动板不就OK了,那老板子想研究就研究,先把钱赚了再说

网友:
还有提醒下楼主这个贴子发错了版块了,版主看到会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