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5 bios能认到硬盘 不进系统 硬盘是好的

楼主(2013-12-02):
戴尔1425独显跟联想E42一样的那款主板,插上硬盘后 BIOS 能认到. 过logo很慢 用u盘光盘不能进pe 拔下硬盘就行,换硬盘也不行,南桥换了也不行,BIOS也刷了、硬盘到南桥四个通信电容好的,没断线,阻值300多欧,硬盘接口3v5v供电正常,南桥发烫.  硬盘绝对是好的、不上硬盘一切正常、能进PE也很快、只要上硬盘就在LOGO那里卡住很久才过去、过去之后进PE一半就进不去了、硬盘拿下来G系统进去等过了LOGO之后就不引导了、光标一直在那里闪、有遇到这样的兄弟帮帮忙啊、在线等!

网友A:
楼主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这个也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供电是否正常

此电压正常

网友:
主板上别的地方5V或3V有没有拉低的现象?USB口,声卡供电,网卡,等等

网友:
查一下南桥SATA补偿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查查看

这电阻也正常

网友A:
哥们在看下时钟正常不,不行的话,再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在看下时钟正常不,不行的话,再换桥吧

南桥早换了

网友:
好吧,换接口去吧……没办法了……量那几个隅合电容靠近桥一端的对地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A:
量那几个隅合电容靠近桥一端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没法子了,换接口……

网友:
排容换掉

网友:
已经换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那几个隅合电容靠近桥一端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没法子了,换接口……

这些都已经查过了、也换了、实在没有办法才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已经查过了、也换了、实在没有办法才发的帖子

嗯 ,我也搞不明白了,只能等高手进来指点了,如果整好给我回个结果……

网友:
裸板 用安装版系统装试试 我都遇到过

网友C:
有个硬盘的时钟,不知道楼主查了没

网友:
该做的都做了  我也想不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硬盘的时钟,不知道楼主查了没

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