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AMD 独立 板号BM5016 检测不到屏

楼主(2013-12-02):
联想G465C AMD 独立  板号BM5016  机器摔坏 屏摔坏 前盖直接分家 排线有几条断了 但是开机正常 外接显示正常  更换 新屏线 屏 但是无显示  用各种软件检测不到显示屏 但是外接显示正常  没换屏线前用旧屏线测试屏的时候断线处有火花

网友:
在线等待  刷BIOS 可以吗 会不会显卡坏

网友:
本身摔了的板子就不稳定,不会夹层有问题吧

网友:
用旧屏线点的时候有火花  是不是把显卡内屏的那部份电路给烧了呀
用示波器看下有没有波形吧  也有可能是把显卡烧坏了呀

网友:
lcd VCC  检测无电压

网友:
stfrdjyulji.kj;/uiklrtgewfwqdsf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按错了.别封我的号哈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排除屏和屏线后 量屏线接口到显卡的数据总线 电压及阻值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