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043s 几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3-12-02):
今天150块收了台坏lg w2043s 通电开机后几分钟后黑屏 关闭显示器 在开 还是几分钟黑屏  什么原因呢 求高手帮助 现在开盖 量电压 22V电压 量到26V 5V电压正常  那里坏呢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是暗屏 指示灯亮的 可以看到里面的桌面 暗暗的 怎么维修呢

网友A:
确认是灯管坏还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灯管坏还是高压包坏了

高压 灯光换了一条插还是几秒钟就灭
现在就是 开显示器 几秒就暗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 灯光换了一条插还是几秒钟就灭
现在就是 开显示器 几秒就暗屏

全部外接灯管试下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外接灯管试下

外接灯管 也是亮一下就暗屏

网友:
外接灯管?也暗???有点不能理解,你的暗屏是指什么,外接灯管电源都不受他主板控制了怎么会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外接灯管试下

那就去保护试下

网友:
改通用的高压板上去试下

网友:
还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直接改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