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GC5A英特尔集显,掉电

楼主(2013-12-02):
联想E40-GC5A英特尔集显,掉电无显,开机到0.8A左右停住,没跳变;几秒钟后掉电,0.01A,再按可以触发。情况一下,测HWPG,3.3V。求助-------

网友:
修好了给个结果,我这也有台掉电

网友:
掉电后能再次触发说明隔离,待机这边没问题。无跳变应该是信号没起来,插内存试一下跑马看看。这种是不是有欠压什么的导致信号没起来。

网友:
请问下,像HWPG有3.3的话,还有可能欠压吗?新手请教下,一直以为HWPG一但有了就代表所有电压正常……

网友:
听说IBM的机器,只要掉就是欠电压,但广达HWPG出来后,不是代表所有供电正常了吗

网友:
诊断卡:00,0.8A是风扇狂转一会,接着就掉电。

网友A:
有很多想法,想动桥,对我这种菜菜鸟来说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想起大家经常说,不要动不动就动桥,忍住了。后来证明是对的,经过仔细查找,在WIFI的胶纸下发现R260有腐蚀情况,清洁装上还一样,后面直接把R260的一端接在R256的接地端,开机OK;发现风扇狂转,因为刷过论坛的BIOS,刷回原来的BIOS;一切正常。

修好跟看了论的一下前辈的提示有关,运气占了9成以上。太直观了(腐蚀),就测了一个,HWPG信号,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高手:PCI GNT#、PCI GNT#1是什么信号,有什么用,是不是跟BIOS有关;左图上不是有蓝色实点吗,这不是代表空脚的意思吗,怎么还连着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想法,想动桥,对我这种菜菜鸟来说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想起大家经常说,不要动不动就动桥,忍住 ...

哥们    BIOS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