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1(gf7100p-m7)没声音

楼主(2013-12-02):
映泰gf7100p-m7没有声音,不管是主板自带的还是后来加上的声卡,都没有声音输出,驱动是没问题了,到底是哪里做了设置呢?
没有声音

网友:
bios关闭了吧

网友:
前置的话,音频IO里设看看吧

网友:
南桥有问题。或原来声卡芯片短路了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软件问题,在考虑硬件

网友:
先软后硬,驱动BIOS. 芯片工作条件,线路良好

网友A:
1:查看bios设置中音频有没有被关掉 2:主板音频线有没有插 3:南桥或声卡芯片问题

网友:
BIOS复位一次,如果还是内外都没有,那很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2015-06-11):
进系统要改下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