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明基A52E待机3V开机被拉低

楼主(2013-12-02):
5V待机只有4.4V 3V待机3.3V  待机电流0.012
通电后电流直接降到0.004 测量3V变成了0V
各位大侠给点思路
附上电路图

BENQ A52E QD-AK2_mbirt_1129.pdf

网友:
查下 待机 3V电感对地阻值  你说的这种情况 是线性电压转换MOS管后级可能 存在 短路 情况

网友A:
3V电感对地阻值为141  后级MOS管测量也没明显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电感对地阻值为141  后级MOS管测量也没明显短路

那 可以 查下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