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华硕K43SV,上U没CPU供电。。。

楼主(2013-12-02):
我这个有个华硕K43SV,不上CPU就有CPU供电,上了CPU就没有CPU供电。。不上U电流上到0.36,上了U电流跑到0.38.而且自动触发!!没有图纸,大家能不能给点思路……………… 这是CPU供电芯片。换过CPU,CPU供电芯片,刷过BIOS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U试下,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是不是U坏了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能不能不灌水啊!这是回音咋的啊???

网友:
有可能cpu供电不足,查图纸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CPU 的可能性很大   先换个U  再考虑其他问题把

网友:
换过CPU供电芯片,换过CPU,刷过BIOS!!!!!有没有建设性的建议呢????

网友:
已经搞好了,一个出1.8V的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呵呵 跟我的一模一样的  本来没CP供电 换了 芯片 出了供电 上U电压就没了   0。4A

网友(点评):
非常明显,是CPU的供足引起的.不上U时.0.36.真常的CPU供电都是几A的大电流.所以.问题还是出在CPU供电上.VRM芯片没有问题就主要查电流检测电阻.与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楼主是这个芯片吗rt9018

网友:
这就是仔细的问题,不要只在一个地方思考

网友(2014-01-06):
请问下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是U没电压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2014-07-23):
CPU换了没有,是不是保护掉了,示波器测测

网友:
我手上一个K43SD 电流0.4 电压都有了 就集显供电没有  应该是 正常 上电之后 才出 集显供电 刷BIOS 南桥 显卡 CPU之类的都没有效果 放着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