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TX小板故障,是否是桥挂了?

楼主(2013-12-02):
一台联想家悦I4160台机莫名其妙就罢工了,主板型号没有,故障现象是连接电源后开机电源只有3.3V,桥温度上升比较快,取下桥散热器后通电桥芯片在3秒内温度上升到烫手温度。以上通电指插上ATX电源,并未开机。
量USB 123针对地值,都是无穷大。。。由于没有PCI插槽,没地方量PCI总线对地电阻值。。。请大大们看下,这个主板是不是还是桥的原因,桥挂了?

网友:
桥挂的原因也存在,但也不排除其它原因

网友:
换桥吧 短路了

网友:
经跟客户沟通才了解到,她拔USB线缆时给机箱电了下(其实是她身上的静电释放)经检查发现跟该机连接的惠普1522NF的主板也挂了,主板上的静电吸收三极管(2个二极管的哪种)炸了一角。

网友: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很烫肯定是短路了,看样桥挂了

网友:
确定是桥挂了

网友:
可以换板了,桥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全板无短路,就是桥了

网友:
板子确定是桥坏了。。。1522NF的主板更换静电吸收管后接主板就无动作,黄警告灯常亮,拔掉1522NF主板的供电接口后,主机有上电行为,检查发现1522NF主板3.3V短路。。。看样子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