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MD芯片组板上装的XP系统拿到Intel芯片组板上才能正常进入系统

楼主(2013-12-02):
如何在AMD芯片组板上装的XP系统拿到Intel芯片组板上才能正常进入系统?因为会蓝屏进不去,因为C盘里面有注册过的商业软件,所以不能重装的,有谁知道该如何做到吗?

网友:
不同的芯片组驱动都不一样。

网友:
顶啊顶啊,好贴不顶是一种罪过

不锈钢椭圆封头

网友:
况且商业软件都要修改注册表的。你这个方案不可行,不要想了。

网友:
有点难度,可以试试先卸载驱动,在装。

网友:
装下这个软件在PE下运行

网友:
卸载原来的驱动,然后把硬盘挂INTEL机器上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