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50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3-12-02):
华硕U350带电拔插内存坏的,现在内存供电也有,打阻值也没有短的,就是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就没事,求思路

网友:
估计插内存哪里短路了吧   插上内存测测阻值

网友:
内存插槽坏了,换个吧

网友:
看看北桥  华硕北桥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内存坏了,换试试

网友:
换个内存呗

网友:
笨方法就是直接换北桥,内存挂在北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