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er 4736ZG series 型号:KALG0

楼主(2013-12-02):
请教下,我不会芯片级维修,有没那位师傅遇到这个问题,指导下,开机指示灯亮,万用表测试电源的脚从19V一直降到0.5V什么问题不开机,不上CPU不降

网友:
主板有短路啊,用万用表量啊

网友:
估计是cpu后电容接地了,就

网友:
会不会是是NEC坏了

网友:
大电容的话,就换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