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12-02):
接到机器看到是L510第一反应就是NEC大电容,但也先通电看一下,开机看电流直接跑到1.3A,无跳变,用试波器打内存,也没波型,这时感觉不太像大电容了,唉,不管了直接拆机,先把大电容换了再说。换完通电一点改变没有,看来真的不是大电容。按正常的步骤来吧,先打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没异常;再通电看有没有缺电压,这时因为先前换大电容的时候把CPU、内存什么的全去掉了,开机竟然触发掉电,把CPU上去,电流又是到1.3A,打各大电感,发现没有显卡供电。发现问题了,找图纸板号是6050A2303101-MB-A03看显卡供电芯片型号是SC475A,很少见,测脚位3脚VCC供电有,12脚EN开启也有,其它脚位都没电压,不用想了,果断换,可惜找了半天料板也没找到,只能订货了,第二天芯片到了,换上,开机电流上去了,亮机

网友:
思维定势惹的祸啊

网友:
学习了,这种供电,en都有的话以后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