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是190men3,驱动板上有rtd2120和rtd2025两个芯片,用什么驱动板板子代替呢

楼主(2013-12-02):
一惠建厂家的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换电源板和高压板依然如此
想换驱动板,但不知用什么驱动板
我是新手,现在只有乐华rtd2270和乐华nta93a和乐华nta91b
这里边哪个能换呢,是直接换?还是刷了程序才能换?要刷的话刷什么程序?
谢谢大家

网友:
你手上的这几个板子都可以。程序不对的话 就刷下程序就可以用的了。

网友:
亮一下就灭了你还是先检测灯管吧。

网友:
灯管问题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刷什么程序呢?比如nta93a

刷NTA93A的程序。

网友C:
楼主RTD2120板子现在已停产,不好找程序,其他两个板子有程序。用哪个都可以。如果实在找不到找我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NTA93A的程序。

是不是写错了,怎么都是nta91b的?不是刷nta93a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RTD2120板子现在已停产,不好找程序,其他两个板子有程序。用哪个都可以。如果实在找不到找我刷吧。

现在好了,换了电源板和高压板,我感觉是高压部分坏了,没修,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