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 BIOS 问题????

楼主(2013-12-02):
接到一个华硕K42D的机子  版号为K42DR   症状为上电不显  电流能到2A左右     判断为BIOS原因   坛子上下了一个刷完后亮了  测试正常
客户取走后几天返修    加焊显卡   桥   不显   下了另外一个BIOS刷好后亮了  测试3天正常  客户取走
又过了两天 再返修   再刷BIOS亮了    头疼     无示波器   波形方面看不了
想想之前修到过一个K42J有时亮有时不亮CPU供电方面问题   看是否是一样的    结果亮机和不亮的情况电压都一样  为1.13  求老师及师兄些有时间帮忙看看再把BIOS一起附上 AMD

网友:
发过来,研究研究, 对不一下, 这样看能不能能搞定

网友:
学习学习,再研究下

网友A:
这个机器先换北桥 换了过后看看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先换北桥 换了过后看看稳不稳定

北桥???此话怎讲???????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一台   点不亮  电流上到2.13就不动了感觉像是不过显卡  把显卡压了   取下来重新植株还是一样

网友:
K42显卡  桥   CPU座子  BIOS都是易发故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