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nkPAD E425怪问题。

楼主(2013-12-02):
哪位有修过THANKPAD E425的?开机在WINDOWS  画面卡住,XP的滚动条出来了,但是滚动的那个还没出来滚就卡了就一个WINDOWS  LOGO。焊过显卡和北桥。是AMD的CPU。换过硬盘了。换过内存。裸板加硬盘测也一样,PE系统也是一样的现象。南北桥集成的。

网友:
j 是不是桥设备有问题,比如:网卡,声卡,读卡器,

网友:
把南桥也加焊下试试

网友:
量下USB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
网卡,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短路应该都不认u盘了吧。

我的意思是有时候大家经常忽略这个USB这个细节,他有问题也会卡的,你如果检查没事,可以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
把内存光驱硬盘风扇触摸板键盘所有供电量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这机器网卡 好容易坏  你先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