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黑屏

楼主(2013-12-02):
19寸液晶白屏修成黑屏,测电压正常   有点闪花屏,测电源对地阻值27k,请教。

刚才不小心捏碎屏的一角,会影响全屏的显示吗

网友:
请问还有修好的可能吗,大部分显示正常也行。

网友A:
屏爆了,没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爆了,没的修

只碎了一个角,别的地方能正常显示吗

我也报废过一次,就是和楼主一样,我是换灯管的时候,没看见胶套在外面卡主,用力过猛就碎掉一个小角,看到里面全是黑色细细线和芯片相连。直接无显示,黑屏了。看到上面有雪花点,就是不显

网友:
好像是屏坏了,可以用测试液晶显示器屏的仪器测试看一下,

网友:
屏的这种故障,还会扩散,,放弃吧,,

网友:
基本上没有什么维修价值了,摔碎的那个有可能会往下面漏液的

网友:
这种屏还能修吗 ?   屏都破了

网友:
确定是液晶面板上的问题了,就基本不用修了·······

网友:
只要是液晶碎了 就没有办法修复的。您安心买个把

网友:
都碎了,将就看吧,没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