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 w83627EHG引脚定义求助

楼主(2013-12-02):
磐正主板, 各个电压正常,io换过,就是卡到f3,我想知道io发往南桥的ecpwrgood信号是第几脚,看看问题是出在ec发往南桥好信号,前,还是后、io是这个芯片w83627EHG

网友:
应该跟这个没关系吧,再查其它的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
就是想知道问题出在ecpwrok前还是后,图纸找到了,71脚是ecpwrok 有3.3v 给南桥,可就是卡到f3,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