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3-12-02):
联想新梦圆F208台式机  主板型号 L-IG41M3。这个主板的问题就是使用起来很卡,装系统也是比正常机子卡很多,装好系统随便运行些程序都会卡机而且蜂翁器嘀嘀报警,一卡机就会报警。CPU,硬盘,内存,包括电源都是好的。维修大师们指点迷津啊!这板还有的修吗?

网友:
刷BIOS,做南桥

网友A:
如果其他外件都是好的,一般都是板子的桥不良或有虚点.

网友:
确保下外件确实是好的,然后就干桥吧....没设备就找同行,不然就换板子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B:
看看温度正常不,如果正常那就是大件的问题了!

网友:
温度报警的吧

网友:
谁有解决的办法 发来学学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等高手解答顺便占个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温度正常不,如果正常那就是大件的问题了!

温度正常的, 大件那还是不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他外件都是好的,一般都是板子的桥不良或有虚点.

如果是桥的话 就不修了吧!桥问题的话修了也活不了多久了。 不过我先刷下bioss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忙。

网友C:
原装机主板好多是主板的监测线路问题,壁如说风扇的监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机主板好多是主板的监测线路问题,壁如说风扇的监测。

是卡机啊  跟风扇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D:
卡。能说具体一点吗? 是进系统……还是执行所有程序。 测一下温控。及用PE 或换一个硬盘试试……以前试过有硬盘问题  造成时慢时快……。不能说系统启动了。就都是好的。

网友:
怎么快速找到BOI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能说具体一点吗? 是进系统……还是执行所有程序。 测一下温控。及用PE 或换一个硬盘试试……以前试过有 ...

进pe也会卡一点,不是温度的报警,硬盘是好的  不装硬盘单用U盘进PE也卡

网友:
南桥,g41的南桥贼容易坏

网友:
新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