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脚BIOS

楼主(2013-12-02):
关于八脚BIOS,如果不考虑容量大小的话,是否能够通用?请大家都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吧

网友:
脚位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容量不一样刷上肯定点不亮的

网友A:
之前是因为B460的BIOS坏了,原型号的找不到,所以想找个外型一样的试下,结果可以触发,所以才有此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因为B460的BIOS坏了,原型号的找不到,所以想找个外型一样的试下,结果可以触发,所以才有此疑问

前几天修过一台B460二修,拿来时候可以触发上电到1A左右无跳变,一看BIOS被换了,从料板拆个换上亮机

网友:
大小一样就能用

网友:
没有测试过 感觉大换小应该可以吧 小换大不太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