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TFT24W809S的高压板怎么去保护

楼主(2013-12-02):
液晶显示器TFT24W809S的高压板怎么去保护,故障都是指示灯亮不显示,有三个大显示器都是高压板坏了高压板芯片型号TA 9687GN的不知怎么去保护,只有换高压条了,先已经改好,如果哪位知道怎么去保护说一下

网友:
如果有短路导致起保护,去保护只会扩大故障(比如灯管短路后)

网友(2014-07-22):
把12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