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HM65 不显示

楼主(2013-12-02):
接ACER 4741G机器   开机不显示   电流有跳变    示波器测试内存SPD有两段波      测内存VTT电压  0.6V  偏低

二代PCH的机器还是不熟悉   跑马后的自检时序是怎么样的  还请师傅们指教  这个帖子纯维修经验贴 没什么技术

另外这个机器应该是比较爱出这个故障   因为触摸板边上的线很容易腐蚀断线

网友:
图中U54 9脚S5信号不正常   SLP_S4信号断线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的宝贵经验。

网友:
我怎么没看懂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这个机器 触摸板下面有个 SLP_S4信号容易断线是吧 。

网友:
henhaodedongxi  zhideshouchang

fnzhou -2 严禁灌水
提拉米苏102 -5 严禁灌水

网友:
额....意思就是  这个信号线比较容易断是不是?

网友:
是不太看的清楚楼主说的什么意思,怎么修复的啊?

网友:
这修好了么?是那里断线?我也遇到过,但那里没有断线,纠结啊

网友:
谢谢吧,但本人才疏。

网友:
楼主的外接能显吗,我之前有一个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的没修好,想问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没有说清楚
~!

网友:
他是是VTT电压偏低。还有触摸板那块的线容易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