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12V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13-12-02):
一ST 320G  12代 市电原因 12输入对地短路 电源有保护 求指点 主要查哪 求图纸

网友:
左上角的那个二极管重点检查,希捷的这种完全可以换板,板子好找,再对换下ROM就OK了

网友:
320G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12伏有个保护的二极管的,稳压二极管。一般是这个二极管坏了,先找到短路点吧

网友:
稳压二极管坏了,找个换上。

网友:
没有搞过硬盘

网友:
电源调到3V,烧撒

网友:
查二极管或者直接换板,修个硬盘哪有什么电路图不电路图的

网友:
12V对地的稳压二极管拆掉就OK!

网友:
先量下二极管。有没短路。烧主板一般都烧了二极管,还有电容

网友:
电路图难找,修不好换板,固件rom是那8脚

网友:
我有一个盘也是ST的..加电盘不转..不知道是哪问题12V正常

网友:
顺着12v供电往下找,有一个稳压二极管,90%是那个管坏了

网友:
是右下角那个吧

网友:
hdjsdsdsdgdcczdasddassdsad

嫣红的红 -5 严禁灌水
提拉米苏102 -5 严禁灌水

网友:
二极管挂的多,己经修过很多个了,直接找一个换上应该能好,如果找不到不装好像也能用!

网友:
断开分支法慢慢查吧,

网友:
版主和高手都给答案了   再修不好就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
换二极管

网友:
硬盘那玩意,直接把板子拆下来,测测就出来了,上面都说的很清楚了,我就不再说了

网友:
没修过硬盘     楼主修好了吗    哪的问题啊?????

网友:
没有修过硬盘

网友:
我遇到过是左上角的二极管坏了 换一个就好呐

网友:
短路秒杀啊 摸摸哪个东西烫

网友:
12V有个二级管 短路了

网友:
答案已经给出,直接修吧

网友:
请教下,这个rom是哪个芯片,平时不是说要刷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