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硬盘怎么卖的

楼主(2013-12-02):
想问问大家手头上的坏硬盘多少钱卖的?

网友:
这个看容量,看品牌,看成色,价格都有区别吧
不过,最少能卖个10元钱。

网友:
大小可有分的

网友:
坏的..看坏到什么程度吧,

网友:
全坏的呢?
可以卖多少呢?

网友:
WD ST 的价格好点吧, 最低的我这里台机出 7-8元,本本 3元,很便宜啦。大容量的30-50价格

网友:
都差不多  我这里5快一个

网友:
5-80左右,看新旧程度,是否敲盘,容量大小等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5-百元不等,看容量成色!

网友(2014-01-09):
一般都不会出售,留着有些客户硬盘电路板坏啦  把有物理坏道厉害的硬盘电路板  拆下 换上去  就好啦

网友:
邮件硬盘不划算 就算用物流 关键看你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