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朋友正在修三星R439的机子,板号是BA41-01273A

楼主(2013-12-02):
有没有哪位朋友正在修三星R439的机子,板号是BA41-01273A,帮忙看看1.05V供电芯片U1 TPS51117第二脚接的电阻是多大的,我的这个机子上面贴片不知道是390呢还是06E,取下来测是24.7K估计是电阻坏了,但是查TPS51117其它图纸发现一般都是200多K,现在是电流到了1.7左右不亮,1.05V供电也正常,但是上下场管和L2电感很烫,

麦毅诚 -2 注意版块发帖!

网友:
没明白想问啥?

网友:
你找图纸看看不就行了么

网友:
上下管及ic发烫?先测下对地值,正常的话换掉下下管及ic

网友:
发热后极有短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