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043s暗屏

楼主(2013-12-02):
LG w2043s暗屏 外接灯管也是亮一下就不亮 是不是高压问题 怎么维修高压
暗屏

网友:
最简单就是用通用高压板代换。

网友:
加块高压条算了

网友:
高压问题 改高压条

网友:
就是加跟高压条啊 只要截掉原高压供电然后接12V ,ON/OFF 和GND三根线就是。LG显示器推荐用好点的高压条,应为LG大部分是22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