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P43 Neo)主板,刷BIOS后MAC地址变为10 11 12 13 14 15,如何改回来呀?

楼主(2013-12-02):
一台网吧用的V星MS-7519(P43 Neo)主板,原来的问题是跑E9当机,经这个贴子的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708928刷了BIOS后正常点亮,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机的MAC地变成了:10 11 12 13 14 15,也就是MAC地址丢失了,用DMI236软件,MAC软件以及MSIMAC软件均报错,求高手帮助看一下是什么情况?谢谢了!

网友:
试试这个方法,要用编程器的哈
图中的软件是TL866CS编程器配送的软件截图,但是大部分编程器应该一样的

网友:
haodongxi  deyanyanjiujiu

撸哥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到网上去找RTL8111系列的MAC地址刷写工具试试,如果还不行的话,再刷回你主板原来的BIOS试试。

网友:
刷回原来的吧。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
从新找个BIOS刷下

网友:
到V星的官网下个BIOS刷一下看

网友:
最新的BIOS并不一定是最好的!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没解决。。

网友:
不是吧我还没遇到过啊下次注意看看

网友:
7519...维修的主板刷写BIOS要看标签的,不知道楼主是否看了。

网友:
你刷回来。用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