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GC不通电

楼主(2013-12-02):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是映泰的。1156的CPU。才买1年多、拿来不通电。开机键都没电压。除此之外,1117待机电压都没有电压出来。跑路线开机键跑到I/O了、有无断线。后来看到一个待机7704  的IC、第三脚3V    4脚5V  5脚  5V  其他无电压、请问该从哪里查、

网友:
先修出待机3.3v电压

网友:
你测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A:
给你传个参考图

网友(点评):
这图是IH61N ?

网友:
你上CPU没有、或者CPU坏了没有?115X的主板不上CPU或者CPU有问题,不上电是正常的。

网友:
2脚的EN开启电压有不,5脚不是空脚吗,还有5V,芯片坏了吧

网友B:
先将三脚的5V修出来呀?怎么会是3V?2脚怎们会没电压呀?是不是脚位测错了。如果没错,要么芯片坏了。将芯片拿掉再测看看,会不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这个没有质保了么

网友:
很新的班子呀

网友:
按照四楼给的图 先修出待机3.3V啊

网友:
5V还有3.3V都不正常啊,4楼给了很好的参考图仔细看看吧。

网友:
参照7704线路图,修出6脚VOUT就应该能解决了!

网友:
先把待机修出来!然后上cpu看出发不,不行的话就按触发的时序修咯

网友C:
7704  的待机电压是第2脚 是 3.3V    3脚  5V  4脚  5V 。其他  脚无电压。   7704坏的了会导致1117三极管无电压么。现在这种待机电压对么?  第2脚5V进来还是5V还是3.3v      第一脚也是待机么?  第一脚无电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将三脚的5V修出来呀?怎么会是3V?2脚怎们会没电压呀?是不是脚位测错了。如果没错,要么芯片坏了。将芯片拿 ...

是说错了。  第2脚 3.3v   3 脚 5V  4脚 5V  其他都无电压

网友:
那7704代换的有么。我手上有个7706 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传个参考图

版主 这里 芯片的 1脚 PWROK信号  是不是 最后才输出的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7704  的待机电压是第2脚 是 3.3V    3脚  5V  4脚  5V 。其他  脚无电压。   7704坏的了会导致1117三极管 ...

1117损坏的话 会导致没有 待机电压的  根据版主提供的图纸 修出 待机7704  芯片 VOUT脚位电压就行了 这个脚位电压 要 3 脚  2脚 4脚电压满足 才能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说错了。  第2脚 3.3v   3 脚 5V  4脚 5V  其他都无电压

断开6脚与负载的连接,示波器测6、7脚,有误闪波,有则是7脚开路(也可能是芯片内部开路)。没有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