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帮忙看看知道这个元件型号么?

楼主(2013-12-02):
哪位大师帮忙看看知道这个元件型号么?不会画大概就是这样的很小 丝印上写的A: 带个两点是手机电源模块外围元件 好像一头接在电压3.3V一头与地连起,不像稳压管有知道就留个言,感谢

网友:
感覺像是保護用的二極管? 正極接地, 負極接3.3v對吧?

必要時去掉應該OK, 就是保護沒了....

网友:
等我查查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在主板上见过,忘记是什么了!!好像电容,呵呵·~~~纯属新手,说错莫怪!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二极管 看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升压或降压电路上用的 正极接电源 负极接地 常见电路LM2567等电路 查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容吧

网友:
纯粹普通二极管。鉴定完毕

网友:
HP DV9000电源口用的保护的 很多主板都有

网友:
应该是个二极管吧

网友:
我把它拆掉开机正常使用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也许只是试试,要用段时间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