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常遇到的问题,大家分享下心得。

楼主(2013-12-02):
做BGA看似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当你把芯片吹爆,提起芯片掉点时,加焊后板变形等问题时,我觉得做BGA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老板新买的BGA,最近做爆了好几个桥,特别是ATI的北桥,NV的老的那种较大的显卡
31X31的那种,也经常爆,低了加不动,高了就爆,人都快疯了,上下最高230都爆了,发现那种年份久的特容易爆,用有铅的温度加都爆。有时候助焊膏打太多也会爆,温度曲线不知道没设好,还是那BGA本来就不咋的的原因
上下曲线是155/60 185/30  210/35 220/40 230/30,这个曲线取无铅和做无铅上去都挺顺的,
最近发现那种小芯片,28X28无铅 取下来或加焊我都用的是160/30  190/30  215/35  230/40  240/30
做无铅上去的话,倒数第二上下改成240/40,最后上下250/30
关于提芯片掉点,自己看网上一个视频,发现把主板上BGA前,在芯片四角加助焊膏,用热风枪把助焊膏吹到芯片里面去,温度到了提起来一般都不会掉点。
以前不知道,等主板冷下来再脱锡,那样也比较容易照成焊盘掉点,我现在是加焊完了,主板稍微冷了,用手可以拿,我就马上拿下来脱锡,这样好脱锡,也不容易掉点
上下风嘴,我一般上部风嘴离芯片0.3厘米,下部离芯片1厘米,下部顶主板的离主板0.1左右,目测估计的,没有实际测量。
我也是BGA新手一枚,弄错的地方望大家指点下,大家有更好的经验的话,也希望能分享下,再次感谢了
我们修笔记本做的最多的还是BGA芯片问题,BGA做不好,那修机的成功率也就大大降低,有时候还会照成故障扩大,掉点那就更惨了。

补充内容 (2013-12-3 19:56):
之前还遇到,芯片放上去位置没方正,导致值上芯片,主板和芯片都短路,取下来都不短,以为是板层问题,准备放弃把原来桥值上。值上去却不短了。遇到1.2个芯片四周的线没画好,对齐了反而短路。但很少这种情况

补充内容 (2013-12-3 19:57):
2个打成1。2个了

网友:
深有同感啊、、、

网友A:
BGA做多 了也就那么回事,我用360T的BGA感觉还行,至少只要前期工作到位了,基本爆桥的情况很少发生,做得多了就会发现有很多小窍门,芯片上机前烘干去潮,比如芯片加焊的时候先用BGA吹着,到160---180度的时候保持,这时再加助焊剂,只需要加一边就行了,只要板是平的,焊膏会均匀的分布的。

网友:
有的芯片就是很脆弱的。特别是年代久了的。

我爆的大部分都是06 年左右的,可能是寿命到了

网友:
芯片也会爆? 我以前会爆板, 就是pcb会爆, 一个是因为温度太高, 一个是板子有潮气, 需要做bga之前放烤箱里烤干再做

网友:
做多了既然就有体会了  ,感觉是练出来的

网友:
做BGA最大杀手是水汽,必须保证主板和芯片完全干燥,我以前也会爆,曲线怎么调还是爆,后来将主板和芯片现在90°C上烤5分钟,冷却后再上曲线,基本就不爆了。

网友:
做BGA前,主板要先哄一天,那样芯片不会爆,也不会掉点

网友:
BGA 跳的升温 温度没有设置好  ATI我经常吹还没有爆的 掉点的

网友:
做多了既然就有体会了

网友B: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大家都忽略了,其实上下风嘴需要离芯片1CM左右才是最合适的,风速3以下!另外尽量在下风嘴左边右边支撑主板才不会变形的。

网友:
同意6楼的,只要自己多注意是不会出现这样问题的,有时候偷懒是很坑自己的,小芯片我都是上焊台烤5分钟左右,然后在弄,有水汽它是不管你什么曲线都会爆的

网友:
现在用的 360 BGA  做主板的桥··肯定变形的。怎么调都变形。。唯独做笔记本的不变形。现在这BGA 成了主板杀手了。上过此机器。定必变形。

网友:
熟能生巧  bga做多了   自然而然的懂的怎么掌握温度了

网友C:
我用260熟手的不得了

这么高都不会爆啊,我最高都没敢用过255

网友:
我觉得做bga的时候烤烤芯片 在上温度 比较稳当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做多 了也就那么回事,我用360T的BGA感觉还行,至少只要前期工作到位了,基本爆桥的情况很少发生,做得多 ...

确实是需要做的多,才能把握好温度,这样爆的少,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大家都忽略了,其实上下风嘴需要离芯片1CM左右才是最合适的,风速3以下!另外尽量在下风嘴 ...

上面也1CM感觉离芯片好远了,不会影响做上去空焊吧?
风速一直没有调过,不知道怎么调,ZM T09怎么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260熟手的不得了

有铅我一般200 215   无铅一般235 245

网友:
我的是100度,芯片主板BGA烤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