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8开机触发有时候跑0.22 0.4 0.7 1.2快要开启突然掉电

楼主(2013-12-03):
一台DELL 1558 当我测RSMRST# 由R321电阻 我量了下电阻10K 正常
又测了下PM_RI#和PCIE_WAKE# 分别由R326 R325电阻控制  我分别量了下电阻10K  1K 都正常  当我在测试到CLKRUN#  R555  电阻10K 我接电源  用笔量了下电压3.3V  结果电流跑上去开机了    现在的问题 就是 开机都可以  但是每次不规律的突然掉电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了

网友:
奉上图纸点位分析下
Dell 1558 独显 图纸

网友:
要分的话估计没人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可能是主板电容有漏电现象

网友:
最新情况R568  +3.3V_RUN  100K电阻 被拉低1.15K  取下来测试电阻是100K 没问题    还有R555是10K电阻  现在拉低只有1.几K        上传图纸 请大家帮忙告诉下  是什么地方被拉低  南桥还是IO还是其他超成的问题。

网友:
加焊了南桥 现在又开机了,但是R568电阻只有80多K  R555电阻怎么有20K 呢

网友:
补充下 没加焊南桥之前 取下IO的时候 R568 也是80多K  R555电阻 是20K  因为手头没有一模一样io 又换回去 结果R568 1.15K  R5551.多K

网友:
估计是散热,拆掉内存看还掉不掉

网友:
绝对不是那种问题,看看图 就知道了

网友:
高手帮忙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
换了南桥和显卡目前正常,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