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备份的软件或者方法

楼主(2013-12-03):
剪板的EC上上去还是不行 必须要从新刷程序 但是没有软件备份程序出来
有大神备份过吗?

网友:
用BIOS机备份出来就可以啦

网友:
这个太多脚了,硬件刷写的东西太贵,所以一般遇到了也是买别人剪板的,或看深圳有无人可以刷的

网友:
剪板的买了两个 上上去 触发都不触发了 以前的 至少还触发 但是好像是同型号的板子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触发都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