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半小时准时掉电,板号6751P RVF:2.0  BIOS

楼主(2013-12-03):
接到一台G470独显机子,接时开机不显掉电,拆机测主板显卡供电,CPU三个大电感供电也没出来,马上更换显卡供电芯片,OK显卡供电出来,可CPU供电没有,发现是95831的供电芯片,于是在网上搜一下,发现发95831的24脚电阻拆下,发现CPU出来,可上CPU不行,后来测EC  apwrok不正常,果断更换IO,开机暗屏,更换屏OK,马上装机测试发现半个小时掉电,郁闷了,这机子也真难修,在网上找了5  ,6个BIOS刷还是故障依旧,加焊HM65也一样,没折了。只能等待高手的援助!!!!!!!

网友:
拆下的电阻更换了没有?更换个试试。还有量下供电是不是偏高了.

网友:
你看一下散热方面做好   了没有?

网友:
换南桥HM65

网友A:
每次都是半小时掉电吗?????

网友:
对与掉电问题是维修的一大难题,原因很多,建议裸板开机,先排除系统问题,查电压是否稳定,注意你更换的显卡供电IC和IO是否焊接良好,CPU和显卡散热是否良好,如均正常,更换显卡试试。BIOS可能性不大,因为很少bios引起半小时才掉电的。

网友:
要是准时一秒不差每次都这么长时间掉电,还真是bios的事情。。。

网友:
我怀疑那个电感电压不正常!最好用示波器测测!

网友B:
散热不行吧!!

网友:
加两个CUP供电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C:
帮你提个建议,联想的机器有几款就是BIOS引起的开机半小时掉电,求助售后技术支持改BIOS,有些高手是可以自改BIOS的,但是我不会,只能另找高人,花钱写

网友:
你这个问题  估计恼火。。。。坏了那么多地方的机器。。。

网友D:
哈哈,我之前修好过这台机器,开机半小时掉电,散热方面排除,南桥也换啦;嗅到最好刷BIOS好啦

网友:
拆下电阻,三个电感的电压是一致的1.08V。更换电阻是没用的,芯片是好的,是IO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之前修好过这台机器,开机半小时掉电,散热方面排除,南桥也换啦;嗅到最好刷BIOS好啦

这机子测试很多遍了都是半小时准时掉电,风扇一直是狂转,HM65温度偏高,我也感觉是BIOS问题,可是我刷了几个都不行,请问楼主有这款BIOS,发到网上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行吧!!

散热绝对没问题,无论打游戏也好,看视频也好,什么都不玩也好都是半小时准时掉电。应该与散热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你提个建议,联想的机器有几款就是BIOS引起的开机半小时掉电,求助售后技术支持改BIOS,有些高手是可以自 ...

请问楼主有这款BIOS吗?急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是半小时掉电吗?????

是的,非常准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之前修好过这台机器,开机半小时掉电,散热方面排除,南桥也换啦;嗅到最好刷BIOS好啦

不知道楼主是刷EC BIOS好的还是刷桥的BIOS好的???????

网友:
哈哈,我之前好像遇到个像这种情况的机子,好像都与BIOS有关,

网友:
你是换的同一型号的EC芯片吗?包括EC的-XX的字符都一样吗?因为你换了EC屏暗啊!这就值得关注一下了哈!!

网友:
那还真想不通什么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个联想忘了型号的 我刷了BIOS 就是这问题 刷回原来的OK

网友:
就是BIOS 的问题,刷了BIOS就会好的。

网友:
刷了没有……是BIOS的问题吗,求结果……

网友:
回复十三楼    能不能把那个bios共享上来啊

网友:
你换过EC,有没有可能是BIOS跟EC出现不兼容引起的掉电。即使你刷BIOS也会出现别的故障,个人建议你换本子原来同样的EC再出现这种现象之后再考虑BIOS。不然你会走到死胡同里面去的。

网友:
温度高正常,我的帖子有BIOS 你去下吧

网友:
个人观点,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怎么这么多故障????楼主看看是修的地方,有些细节没注意到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供电芯片性能不良引起的,建议楼主看看你的供电芯片焊结实了没。或者换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BIOS事绝对可以用的,这是南桥BIOS,不是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