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

楼主(2013-12-03):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台式机  用u盘和光盘进不了pe  用u盘进pe提示8880005 求大神指教 ,硬盘内存都换过了,所有外界usb设备全拔掉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多换几个引导程序试试

网友:
用正版安装盘呢?

网友A:
看看BIOS是不是有哪里设置禁用了从光盘和U盘启动

网友:
换个PE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BIOS是不是有哪里设置禁用了从光盘和U盘启动

没有哦  郁闷啊

网友:
USBHDD或USBCDROM都试下,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