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11R装CPU短路

楼主(2013-12-03):
手上一台戴尔M411R笔记本,A6CPU,集显,二修机,原故障是不触发,被之前修的主供电5V供电短路,经测量CPU供电MOS管PQ31和PQ32坏,CPU供电芯片也坏了,这两个MOS管是双MOS管,手上没有,就找了两个普通N沟道MOS接在了双MOS管上管位置,量各阻值正常通电试了一下,能触发CPU电压0.9出来了,再试的时候该电压变为2.4V,而且还是在未触发的情况下,拔掉电源测量Q31的S极G极通导,怀疑供电芯片坏了,又换了一个,换好后在不装CPU的情况下PL2,PL3对地500欧,阻值高了,装上CPU对地为0,换了个CPU还是一样,待机正常,问题没找到不敢触发试了,想请教一下大家CPU对地通导是哪里的问题,麻烦大师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CPU供电不是还有一路吗?
你可以这样子哦,把两个电感都翘了,然后看下上CPU和不上CPU是什么样子的阻值。

网友:
黄鑫船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另外还有一组是CPU集成的北桥供电

网友B:
MOS管  可能短路了 。。这个我修过   没换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还是换个复合mos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换个复合mos管吧

关键没有双MOS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  可能短路了 。。这个我修过   没换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MOS管我换了还是一样的,MOS我感觉应该没问题,只是没有接低端MOS而已吧

网友:
又是飞线呀

网友:
哥们你用单CMOS管代替的复合CMOS管???你不短路才怪呢。。。

网友E:
就算你要带换复合的CMOS管也要用四个单的代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算你要带换复合的CMOS管也要用四个单的代换啊。。。

为什么要用四个,复合MOS只是把高低MOS管做成一个了,低端MOS起保护作用也可以不接,你说的四个怎么个接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四个,复合MOS只是把高低MOS管做成一个了,低端MOS起保护作用也可以不接,你说的四个怎么个接法 ...

这里Q31的S极和 G级导通的话 一般场馆短路 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  可能短路了 。。这个我修过   没换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里 MOS管短路的话 CPU供电电压也会停止保护输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是还有一路吗?
你可以这样子哦,把两个电感都翘了,然后看下上CPU和不上CPU是什么样子的阻值。

这里 楼主可以在 不装CPU测量 电感 PL2,PL3对地阻值偏高的情况下 可以断开 电感 烧鸡判断MOS管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故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不是还有一路吗?
你可以这样子哦,把两个电感都翘了,然后看下上CPU和不上CPU是什么样子的阻值。

电感撬开不装CPU还是500欧,装上CPU有1欧阻值,A6CPU一欧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Q31的S极和 G级导通的话 一般场馆短路 击穿了

之前Q31S极和G极通导是供电芯片引起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撬开不装CPU还是500欧,装上CPU有1欧阻值,A6CPU一欧阻值正常吗?

1欧应该算正常,有的U上完阻值就是很低,不为0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 楼主可以在 不装CPU测量 电感 PL2,PL3对地阻值偏高的情况下 可以断开 电感 烧鸡判断MOS管后级相连元 ...

断开电感就只剩供电芯片和MOS管和两个小电阻小电容,没有其他东西

网友:
这样能牢固吗

网友A:
一般CPU供电都是两个电感的,有些叫做双相供电,而INTEL I系列的集显供电,有独立的电感的。
你说你不上CPU阻值为500,这个是正常的,上了CPU为1,红黑笔直接接触的阻值是多少,若红黑笔接触为1,则一般这个阻值是不正常的,一般为3-10欧左右。
万能表一般都是没那么精准的,一般阻值为1就基本上确定不正常了。

网友:
给力,受教了

网友:
CPU座旁边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CPU供电都是两个电感的,有些叫做双相供电,而INTEL I系列的集显供电,有独立的电感的。
你说你不上 ...

应该还是CPU附近哪里短路了,还在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四个,复合MOS只是把高低MOS管做成一个了,低端MOS起保护作用也可以不接,你说的四个怎么个接法 ...

复合管其实是把以前的那种上官河下管集成在了一个里面了。。。楼主你只换了上官。。那下管不装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四个,复合MOS只是把高低MOS管做成一个了,低端MOS起保护作用也可以不接,你说的四个怎么个接法 ...

这里的下驱动管可不是想你说的那样只是起个保护作用的。。怎么说呢。。比如说你搬个东西要左右手一起才能搬起来。。。现在你非要用一只手搬。。呵呵。。也许不贴切,要是讲工作原理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只能这么给你说下了。。。怎么个结法你可以参考其他用两个CMOS管的机器啊。。。

网友:
是CPU坏了,两个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没有双MOS管啊

料板上找找呗

网友:
有这么低的的吗

网友G:
下管起续流作用,LZ好好学习理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管起续流作用,LZ好好学习理论吧

不是续流,下管有放电回路的作用,我知道啊

网友H:
修好没,是两个MOS管和芯片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修好没,是两个MOS管和芯片坏吗

恩,MOS管和芯片坏了,后继还有点漏电

网友:
下mos管只起保护作用?额的天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恩,MOS管和芯片坏了,后继还有点漏电

那个电容漏电了,告诉我,我明天也把他换了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买同型号的零件换上了,这样的话搞得不好连CPU都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个电容漏电了,告诉我,我明天也把他换了

CPU滤波电容,不过我之前修的故障好像是人为搞出来的,跟你的不一定一样

网友:
管子换错了吧

网友(2014-01-15):
手上也有一台二修的,前面动过io,现在触发的时候掉电,5v有跳变请问下你的图纸能不能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