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usb口全不认 供电阻值都正常

楼主(2013-12-03):
x200  usb口全不认  供电阻值都正常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查南桥信号啊

网友:
额,看不懂,是不是USB电容短路了?时钟芯片?

网友:
全部不认USB  除了干南桥 还能怎样?

网友:
你先测下供电电压有没有,应该是供电口电压转换芯片坏。

网友:
换南桥看看吧

网友:
数据线阻值正常吗?如果正常看看在PE下正常不,如果也不行就看看是不是bios把USB禁用了,南桥轻易不要动

网友:
仔细检查BIOS设置,里面有一项关于USB口的开关设置

网友:
南桥的打黑胶的,换南桥要注意,先查桥的供电吧!

网友:
8楼说的在理……

网友:
USB 数据 地址线 阻值是 450的  单独测量USB 的、供电5V正常,,开机插上鼠标灯不亮

网友:
应该就是南桥问题,阻值正常并不说明它是好的

网友:
对于USB不认,应该先检查一下BIOS是不是把USB禁用了。再就是检查USB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还要检查供电是否正常。极端的情况遇到USB接口虽然接口完好无损,但由于长时间使用,USB接口内的弹簧片因为老化接触不良,导致小信号的U盘可用,但打印机和移动硬盘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