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L点不亮

楼主(2013-12-03):
E46L开机跑0.6然后掉到0.5不动,这个现象时通病还是非通病,求指导

网友:
没遇到过;因该有段路把

网友:
这个问题没人能告诉你是否是通病,你得把机打开检测一下电路,把测得的数据发出来,或许还能有人帮助你。。。。

网友:
你修机器,就天天叫通病通病的。

网友:
那有这么多的通病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来

网友:
通病那么多就好了,做维修的笑也能笑醒

网友:
发的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