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绿盘WD5000AZDX硬盘进水磁头粘头抱轴数据恢复

楼主(2013-12-03):
        西数绿盘 500G MDL:WD5000AZDX-00SC2B0 ,客户描述硬盘通电不能起转,只听到滴滴的声音,拿到硬盘以后发现硬盘电机抱死磁头粘头了,打开硬盘以后发现有比较明显的“水汽”,再次询问以后 客户说硬盘2天前被水泡过一次,但当时接到电脑上还能够正常使用就没有在意,数据也没有进行过备份,这次彻底的损坏了。这种硬盘进水的情况链接电脑通电是很危险的,非常容易造成划伤,前段时间浙江的渠道发来了5块进水的硬盘,都是由于客户自行链接电脑通电造成盘片的严重划伤,最终数据都没有能拯救出来,这是由于水渍造成的,硬盘在进水的那一刻,如果是污水就一定不能通电,如果是纯净水在当时的情况 通电可能有正常识别使用的状态,但是一旦我们关闭电脑硬盘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盘片上是非常容易留下水渍,我们知道硬盘内磁头和盘片是非常精密的,磁头距离盘片的距离只有我们常人头发丝千分之一的距离,这一数字在现代新型号大容量的硬盘中还在不断的变小(现在我们遇到的希捷DM系列的硬盘,敲盘多数都是划伤),可以想象水渍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污渍”,当在硬盘高速旋转的情况下,磁头读取盘片的信息的时候就非常容易造成磁头的彻底的损坏,进而造成盘片的划伤,这种后果是严重的。
    对于这个硬盘 ,首先要处理的是清除水分,然后进一步清除水渍,以及盘仓内的水痕水渍,最后还要尝试判断故障盘磁头是否由于水渍而损坏。
    第一步:清除盘片上的水珠。

    首先我们要保证电路板的电性能,保证硬盘电机能够正常起转,如果技术不是很熟练切记将硬盘的磁头摘下来避免划伤(硬盘粘头了直接将硬盘磁头归位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用无脂棉在硬盘通电旋转的时候轻轻的放到盘片上吸取上面的水珠,不要用太大的力,轻轻的擦着盘面走就可以了。
    第二步:清除盘片上的水渍。
    对于盘片上已经存在的水渍,我们清理起来一定要万分小心,一旦力量多大都可以能造成盘片的划伤。在清楚盘片上的水渍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稀释水渍的溶液,同样是在电机高速旋转的情况下进行用无脂棉吸取,此时的力度一定要适中。
    第三步:清洗磁头。
    对于磁头来说,他是一个看上去十分娇贵,用起来有十分坚硬的一个部件。说他娇贵是因为 只要力度稍大一些就很容易变形彻底的报废,说他坚硬,又是因为它,很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他依然能为您读取盘片上的数据。首先我们要在磁头上滴一些清洁水,让磁头上可能存在的“污渍”全部稀释,然后我们在用无尘纸将磁头上的“水分”一点一点的吸取出来,反复多次,放在洁净间,慢慢的晾干,保证磁头的干净很重要。

    第四步:清理盘仓里面的水分。

      盘仓内非常容易存储水分以及灰尘,当我们打开盘仓以后,直接用吸脂棉等类似的东西直接擦拭即可,尽量避免有盘仓内有灰尘颗粒等异物,这些灰尘颗粒,在盘仓封闭通电的情况下很容易“飞”起来,落在盘片磁头间造成损坏。
      待所有的清理工作完毕,将所有的零器件“晒干”,并归复原位,此时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急于更换好的磁头,而是要仔细查看盘片是否有划伤,在比较暗的环境下,用灯光以不同的角度照一下,仔细的查看就能发现是否有划伤,排除划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故障盘磁头是否损坏,这个比较简单,找来相同型号的硬盘直接将磁头更换上去即可。经过检查发现,磁头并没有完全损坏,1头有稍微的不良,但是还能够读取数据。于是直接更换上去,在几声寻道以后,硬盘能够正常识别型号以及容量。但是不能读取数据,经过检测发现0头有一部分主要的固件模块损坏,最终通过热交换等方法读取里面的数据。至此数据完整提取出来。
(注:由于客户数据盘当时没有及时跟拍,所以以上图片均是由本人后期用同类硬盘替换。热交换的方法以前讲述过,此处省略。)

网友:
很好,很专业,感谢分享这么专业的经验,谢谢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再问一下这数据提出后,这盘还能用吗?

网友:
挺牛的  学习了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A:
大师,如果盘片有刮伤那怎么办?扔垃圾堆?还是可以修?

网友:
这个是真高端啊,动一下都是钱啊

网友B:
不拆卸其它组件的情况下,把打开的硬盘放有干燥剂的密闭容器内吸收水份,是否可行呢???只是一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拆卸其它组件的情况下,把打开的硬盘放有干燥剂的密闭容器内吸收水份,是否可行呢???只是一想法。

我猜还是得清水渍吧

楼主厉害
清这个好费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拆卸其它组件的情况下,把打开的硬盘放有干燥剂的密闭容器内吸收水份,是否可行呢???只是一想法。

不可行  即便是水分吸走了 还有水渍  其实水渍是最致命的 。硬盘在有水珠的情况下 有时候也是能够正常读取的,但是水渍就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如果盘片有刮伤那怎么办?扔垃圾堆?还是可以修?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目前针对盘片满盘划伤的 有效的完全恢复方法还没有,有一些个别的划伤的 还是能够恢复数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真的很专业啊!

网友:
这个得需要点技术含量

网友C:
硬盘拆盘片要在真空中,这样数据还能恢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拆盘片要在真空中,这样数据还能恢复吗?

拆盘片不在真空中.是在无尘柜内

网友D:
数据都提出来了吗 ? 我想肯定不会全部提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拆盘片要在真空中,这样数据还能恢复吗?

不是真空 如果你有准空的环境   是无尘   灰尘尽量的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数据都提出来了吗 ? 我想肯定不会全部提取出来的。

恢复 出来了 而且很全 !不过  进水的 确实大部分 完整恢复数据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恢复 出来了 而且很全 !不过  进水的 确实大部分 完整恢复数据很难

很全就不错了,像这种问题试过几次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有没有QQ哟,以后可以给你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