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CM主板

楼主(2013-12-03):
在那个画面卡了   15秒后关机  刷过bios    ????什么意思

网友:
不是说了USB检测到过流嘛!

网友A:
检查下usb  看短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usb  看短路没

没有   是USB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也许是显卡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把桥附近的822全部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更换全部的822  也有点太大的工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