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S 时亮时不亮,显卡电感发烫

楼主(2013-12-03):
刚来时,开机不显,能听到ASUS LOGO声。。。外接也不显

拆机后,发现已被修过了,修的很惨。。。显卡和北桥都被加焊过,到处都是焊油。而且板子拆出来后,目测有点变形。。

因开机有声音,直接锁定显卡,测了下显卡供电有1.02V。。。就加焊了一下,故障依旧上。。。定了个新显卡。。。到手后,看了下,应该不是新的。。晶片上面都有划痕。。。没办法,先做上去看下。。

做上去后,外接显示器,触发后,电流从0.8----1.3-----1.6  左右 正常点亮,以为就这样完事了。。。

哪知多试1次又开不起了。。电流跑到1.3A就不动了。有时能上到1.5A.还是不显。。用波打了下内存电阻,发现每次不亮的时候,,内存上面能测到波形。。。。后又查到显卡电感有点发烫。。。另外,在能点亮的时候,显卡供电是1.24V,,不能点亮的时候,电压一般是1.02V,有时也是1.2V。。。

还有,用波打了显卡供电的电感,上升很正常。没有负向脉冲。

显卡电感换了,旁边的330换了,也还是一样的现象。。。。基本上不亮,偶尔又会亮。

自己比较怀疑是显卡有问题,准备把旧的显卡重新植珠,做上去看下结果。。。做维修的真是很累,下家催的急,又嫌贵。。。。上家又卖些垃圾东西。

现在比较为难,,不清楚到底是不是显卡的问题,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买来的显卡芯片是有问题的。现在卖芯片的都是XX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 和显存  都有坏的

网友:
你直接把那个MAX8743给换了看看。

网友:
真是不容易了,钱难赚,屎难吃呀……

网友:
这板子显卡应该是不稳定,要么就把电容多加装一个试试

网友:
真心感觉赚钱难  遇到棘手货  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下决心 一一排除吧   显卡供电管子换掉  不行 干显卡

网友:
把旧的显卡重槙后,量了一下上面的小电容。。。晕,,,量到最后1个的时候是短路的。我做上去的 “新” 的哪个电容是有阻值的。
算了,,不搞了,准备还给客户。谢谢大家。

网友:
我自用的一台F80S本本最近二天也出现时亮时不亮的现象,有时出现开机LOGO后黑屏,有时进系统黑屏,有时用几分钟兰屏,我开始怀疑显卡,进系统后压力测试才48度,一点也不高,后来有一次用了几分死机了,就用手压了一下键盘左下方北桥部位,一下好了,现在还在用,但有时不亮,压一下北桥部位重开机就好了,还在用,=完全不亮再修吧,个人认为北桥虚焊可能性大,楼主不妨试试压一下北桥,但这个北桥好像不好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