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7309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3-12-03):
        今天接到这块主板,先说接到V星的,心里还是有点小激动,毕竟有图纸,好修点。
         到手看外观,无任何明显烧伤、腐蚀、刮伤等迹象,打值也正常。
         插上诊断卡,上电。。。问题出来了,没复位。测得CPU供电没有,其他供电正常。修 CPU供电吧
        芯片是ISL6566的,

      经查得7脚供电正常,37脚开启也正常,再测了测BOOT电压、PVCC电压也都正常,还是不输出电压,到这里,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先换芯片,换吧。找了个芯片换上去,无解了。。。。还是不出电压。

       我发现忽略了一个条件。。。VID组合。我去,这么明显的条件既然给无视了。。。愧对老徐和饼哥啊。
       测量VID组合,全为高

        全为高的话,就关闭输出了。VID是由CPU发给电源管理芯片的。难道CPU坏了?既然开始忘了换CPU试试,果断换了个CPU去试、。。奇迹还是没出现。故障一模一样,还是全为高,不是CPU问题。奇怪了呢

          经查VID组合由CPU发出,再由IO F71882转发出来,在这就得吐槽下这厂家,直接给电源管理芯片不就完了么,搞这么麻烦,好吧。。。查得CPU发出的VID有高低组合属于正常,但是发出的VID就是全为高,擦啊。。什么情况啊,IO坏了???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换了个IO。。。xxxx,,想骂人了,为毛、???就是不行。
         为此,我上论坛看是否有一样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3944
        上面那个帖子跟我的故障一样,但是他是飞线解决的,看他飞了一把,觉得麻烦。。我想肯定是IO没满足条件,所以导致VID输出不正常。。。接下来我就查查71882的数据手册,一查,果真有情况。请看、、

CPU VID output pins      CPU VID输出脚
General purpose pin. (Power On Trapping by pin 122)   一般目的脚?什么啊,搞不懂。。。后面括号里的懂了,开启通过122脚。。。也就是说这个122脚要正常,VID输出才会正常。测得122脚为低电平,不正常,继续查

测得122脚   RTSA#不正常
通过查图,122脚只到了串口芯片75232

       难道串口坏了?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直接拆掉,上电。。。结果,奇迹出现了。。。。供电出来了,正常跑马亮机了。

       新手第一次发帖,还望多多指教。。。给我加点分哦  各位

网友:
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够深入的分析,很不错

网友A:
好帖子,看的有用

网友:
寻味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我估计头就大了

网友:
这思路真够细的,换了那么多  还有心情修。真是值得学习、我还是对于楼主的图纸还有那个什么I/O数据手册  加翻译。很敢兴趣、、加个好友吧。(*^__^*) 嘻嘻……

网友:
这个真不是一般人能研究出来的。

网友:
用字典翻译了一下:一般用途别针。电源上陷印的 pin 122

网友:
好帖子,按这样子,板子如果出现复杂的故障时,还是多查查板子上各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以免少些弯路

网友:
高实在是高 我等什么时候有你十分之一的思路就好叻, 还得努力啊

网友B:
有图纸就是好呀,,,,主板常常找不到图纸,,

网友:
有图纸真好,可惜我都没有分了

网友: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可以啊。16331909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就是好呀,,,,主板常常找不到图纸,,

V星的   除了很新的板子,基本都是有电路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看的有用

给点分用用啊  亲。。。

网友:
楼主加油,其实一些看起来很复杂,解决就容易,就看我们有没有那个耐心和思路。

网友:
能这样分析,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串口芯片还会导致VCORE 不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