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A550 i3笔记本跑fq不显示

楼主(2013-12-03):
前天接修一台神舟A550 i3 D2笔记本,电流上到1。5左右,插测试卡跑过26到fq不显示,经测CPU和 显卡各个供电都正常,查DISP_ON和BLON_CON这两个信号没有发出,该信号由显卡发出。刷过了EC和南桥旁边的BIOS,显卡芯片也换了一个全新的,还是一样的故障。求各位大神帮小弟我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或者这个机子有没有什么通病,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下CPU后面5脚的芯片

网友:
显卡加焊或刷BOIS

网友:
CPU后面5脚的芯片没看到有呀,能说具体一点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