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0752001的北桥加焊用的住吗

楼主(2013-12-03):
216-0752001的北桥加焊用的住吗?一般用多久呢
返修率高 吗?

网友:
用不住,短的两三个月,长的半年

网友:
最好重新植珠,返修挺高的

网友:
返修率很高啊 主要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返修挺高的

网友:
我换全新的 温度控制不好还返修呢!! 这破玩意 高了爆 低了花!!

网友:
现在AMD的都是这样坏了就不好用了。主要是温度要控好,好多可能是散热器性能下降了。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散热模组不好引起,但是换模组又太贵,所以都是改长转了事

网友:
用不住,短的两三个月

网友:
一切都由客户做主,他想时间长点就多出点钱 SO EASY!

网友:
翻新的太多了。全新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来还换个全新的比较安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