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12V短路已经修好了

楼主(2013-12-03):
图中二极管损坏 在意报废硬盘拆下代换 开机认盘 不保护了 MHDD扫只有少量绿块  进PE 分区装系统 那速度 嗖嗖的!  感谢各位大仙!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12v短路了吧  我也修过几个 还有5v短路的  换了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也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