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插着电池再插充电器暗屏

楼主(2013-12-03):
一台惠普dv4d的机器插着电池再插充电器就暗屏,开始以为驱动问题重新装驱动未果,又加焊显卡还是不行,最后换来一张显示屏就好了,呵呵,《《《

网友A:
能不能讲解下原理呢...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口没插好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讲解下原理呢...

可是高压板芯片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幕损坏 导致屏线接口 无法接受 显卡发过来的背光开启信号电压  导致机器暗屏

网友:
LED的屏? 我记得这个是LC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