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不认有线无线

楼主(2013-12-03):
n4030不认有线无线那个接口板换过,桥也换过BIOS刷过还有没有用,

网友:
有时候  装个系统就好了
前几天有一客户拿来一个本    要求装一个无线网卡   连续换了几个都不行  用橡皮擦擦了N多次都不行  后来装个系统好了

网友:
系统搞了N个了没有用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都没有的

网友:
   硬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