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12-03):
集成显卡能用,做系统之后,独立显卡驱动按不上,进BIOS,设置了一下显卡,重启就不进系统了,重新加焊显卡还是不显,这能是什么问题,如果刷BIOS,是刷EC还是南桥的呢

网友:
现在从网上下载了一个EC的BIOS,刷了还是不亮呀

网友:
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Y460 也是打了独显驱动就 黑了

网友:
学习中。。。。。

黄鑫船 -8 严禁灌水

网友:
刷完BIOS,不触发了,晕了

网友:
这是不是显卡的问题,现在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