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

楼主(2013-12-03):
一块杂牌AMD主板接口是AM2单桥的在不上CPU可以正常触发 上4600左右的cpu都不能触发 哎 就以为是cpu供电短路来 就拔下cpu供电不过cpu没有取下 断电一段时间还是不开机 把cpu取出就可以上电 把cpu放入还是不开机 cpu供电也没有插就是不开机 查I/O 工作条件都有W83627的72脚电压也被拉低 还是不开机 换个高端的cpu就可以正常跑码 72脚明明被拉低了怎么就不触发呀?????

网友:
你测一下CPU供电12V与大接口12V有可能是通的。NV桥容易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