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耳机声音特小

楼主(2013-12-03):
一客户送来hp g42耳机插口坏了,要换一个,当我换上以后插上耳机声音特别小,但是耳机有声音,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该怎么弄,外界喇叭都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木能得劲       有木有虚焊

网友:
笔记本的耳机本身就声音小吧,可以改大的。

网友:
把周边的几个耦合电容换了试试看管用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