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0D 不上电 维修

楼主(2013-12-03):
华硕A40D 板号:K42DR  REV:2.3

待机0。04 A  待机正常  触发后电流掉到0。01A,PWR LED灯亮。
加热南桥这块可上电开机,等冷机后又回到原现象,不上电时南桥待机电压1。2V无,每次加热都可开机,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南桥边上1。2V滤波电容坏 导致1。2V出不来,滤波电容更换后就好(好东西大家分享!大家支持一下哦!)!!

网友:
谢谢分享。。。。。。。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好信息好贴子,遇到直接搞它,亮机,哈哈……开心……

网友(2014-04-19):
这是ADM的这个机子的 通病!

网友:
遇到好多次了哦

网友:
我咋就没遇到那

网友(2014-08-25):
真的吗 我试试  ,我手里也有一台 ,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
顶楼主,已经修好,同样问题。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收藏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4-10-01):
今天也碰到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今天也秒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虽然只是一个电容的问题,如果不他他仔细排查了, 也是找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是AMD的主板么?

网友:
SB  待机有 1。2 的 嘛 没有听过 有没有搞错 应该是后续的电压 而不是待机电压

网友:
楼主好人啊,今天就遇到了。开始待机有0.03之后掉到0.014 触发灯亮了,电流才0.02,换了这个电容就好了